台达屏的在线模拟怎么使用?

楼主(2009-09-10):
我的屏程序能用,但是在线模拟怎么不能使用呢,显示连接不上吧,,程序用的是COM2口,电脑是COM1口,那个在线模拟时是怎么设定的?

网友A:
在线模拟指通过电脑与控制器直接连接,模拟人机动作是否正常。所以在线模拟时外部需要控制器配合。如果手边没有控制器,可以考虑离线模拟,只通过电脑就可以了。

楼主:
有PLC,也有屏,都连通了,只是我想试试这个功能,但是好向不能用。

网友B:
在线模拟操作如下:

1、电脑和PLC连接(PLC编程下载线)

2、人机与PLC在线模拟通讯口选择 COM1(就是插编程线的串口)

一定能够通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线模拟操作如下:

1、电脑和PLC连接(PLC编程下载线)

2、人机与PLC在线模拟通讯口选择 COM1(就是插编程线的串口)

一定能够通讯

网友D:
这个好象是用计算机模拟人机(检验画面工程?),并且与PLC通讯

即: 计算机模拟HMI  +  PLC在线

那可以用离线模拟就好了。

PROFACE的在线模拟,是用  HMI在线  +  计算机模拟PLC

各有所长

楼主:
我也是3楼4楼那样设置,但是真的连不上,QCPU连的COM1口,在线模拟时显示的跟触摸屏没连PLC一模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象是用计算机模拟人机(检验画面工程?),并且与PLC通讯

即: 计算机模拟HMI  +  PLC在线

那可以用离线模拟就好了。

 正解。日系的在线模拟是把电脑模拟成PLC;台系的是把电脑模拟成HMI。反正我觉得台系的实用一些,日系模拟的PLC都是很简单的输入输出动作,用处不大。

PROFACE的在线模拟,是用  HMI在线  +  计算机模拟PLC

各有所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象是用计算机模拟人机(检验画面工程?),并且与PLC通讯

即: 计算机模拟HMI  +  PLC在线

那可以用离线模拟就好了。

PROFACE的在线模拟,是用  HMI在线  +  计算机模拟PLC

各有所长

正解。日系的在线模拟是把电脑模拟成PLC;台系的是把电脑模拟成HMI。反正我觉得台系的实用一些,日系模拟的PLC都是很简单的输入输出动作,用处不大。

网友F:
维修可解决的问题包括不可正常开机\花屏\白屏\黑屏\不能触摸\触摸反应慢\编程等等\特别是对触摸屏镜片的损坏以及液晶屏的损坏,公司多种品牌显示屏\触摸屏,型号都有配件。

联系:李小姐,010-88251886-8019,http://www.xilin.cc

网友G:
您按圖中的COM1設置為您對應PLC的COM口即可。

何國精 敬上
Delta Greentech (China) Co.,Ltd
中達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廈門機電業務處
Tel: +86 592 5313603
FAX: +86 592 5313628
Email: he.guojing@delt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