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分相式单相电机正反转电路图

楼主(2009-09-10):
       加一个起动电容,使主绕组和副绕组中的电流在空间上相差90度,从而产生一个(单相)旋转磁场。在这个旋转磁场的作用下,电机转子就可以自动启动,起动后,待转速升到一定时,借助一个安装在转子上的离心开关或其他自动控制装置将启动绕组断开,正常工作时只有主绕组工作。因此,起动绕组可以做成短时工作方式。但有很多时候,起动绕组并不断开,我们称这种电动机为电容式单相电动机,要改变这种电机的转向,可由改变电容器串接的位置来实现。

网友A:
你好~~·我前天碰到这样的一种单相电动机~我接完线后试机发现它有时候正转~有时候又反转~~我把电容的位置调换后还是不行~~·想问问你这种情况到底会是哪些原因引起的?谢谢了~

楼主:
对:sailor633 关于

你好~~·我前天碰到这样的一种单相电动机~我接完线后试机发现它有时候正转~有时候又反转~~我把电容的位置调换后还是不行~~·想问问你这种情况到底会是哪些原因引起的?谢谢了~

内容的回复:我觉得你这种情况应该是电容坏掉了,你可以换掉一个电容再试试。有条件的话,你可以用万用表中的电容档测测看电容值和铭牌上的电容是否一样。

网友B(2010-03-01):
我看你的图 启动电容串联位置不能通过km1 和km2来切换啊?

网友B:
不管是km1 还是km2都是串联在 启动绕组上的?

网友B:
km1 km2只是改变了主绕著 的正反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