赐教,如何判断可控硅好坏?固态继电器的好坏?以及电磁阀线圈好坏?

楼主(2009-09-10):
如何判断可控硅好坏?固态继电器的好坏?以及电磁阀线圈好坏?

网友A:
可控硅的好坏主要是用万用表兆欧档或10K档测阳极与阴极间的电阻很大,一般都得几百千欧,然后再用低阻档测触发电阻一般在及十欧姆。

电磁阀线圈主要测断不断线,但是有一种情况测不出来那就是线圈有匝间短路现象,这种情况只有找一个相同型号的线圈对比测一下电阻是否一样大。

网友B:
可控硅的好坏主要是用万用表兆欧档或10K档测阳极与阴极间的电阻很大,一般都得几百千欧,然后再用低阻档测触发电阻一般在及十欧姆。 还可以给可控硅俩头加低压直流电源(串如灯泡)在阴极与控制极加10伏左右电压,(碰一下控制极)灯亮,断开电路灯灭。一般来讲是好的。

电磁阀线圈主要测断不断线,但是有一种情况测不出来那就是线圈有匝间短路现象,这种情况只有找一个相同型号的线圈对比测一下电阻是否一样大。

网友C:
这些兄弟咋老爱问一些过于单纯的问题呢?

网友D(2009-10-14):
大功率的不好测,我这有好几个1600A的用万用表测没开路,没短路,一装上就爆快熔

网友E:
大功率SCR要用外接电源测量,最方便的用15V电池作触发。

网友F:
支持上楼兄台,电磁阀线圈电阻一般在100-200欧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