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面板上的指示灯有问题应检查什么

楼主(2009-09-11):
PLC面板上的指示灯有问题应检查什么?

1.面板上POWER灯不亮?

主机、I/O扩充机座、I/O扩充模组、特殊模组之正面均有一個 "POWER"之LED指示灯,当主机通上电源时,LED之绿色灯亮。若主机通上电源后,此指示灯不亮,此时,请将"24+"端子之配线拔出,若指示灯正常亮起,表示FX2之DC负载过大,此种情況下,请不要使用 FX2 "24+"端子之DC电源,请另行准备DC24V电源供应器。

若将"24+"端子之配线拔出后,指示灯仍然不亮,有可能PLC內部保险丝己经烧断

2.POWER灯呈闪烁状态?

假若POWER灯呈闪烁状态,很有可能是"24+"端子与"COM"端子短路,请将"24+"端子之配线拔出,若是指示灯回复正常,那请检查您的线路。若指示灯依然闪烁,那很可能PLC內的POWER板己经出现故障.

3."BATT.“V"LED灯亮

当这个红色LED灯亮时,表PLC內的锂电池的寿命快結束了(约剩一个月),此时请尽快更换新的锂电池,以免PLC內的程式(当使用RAM时) 自动消失。

假若更换新的锂电池之后,此LED灯仍然亮着,那很可能此部PLC的CPU 板己经故障.

4."PROG?E"LED灯闪烁

一般來说,当此红色LED灯闪时,大部份是程式回路不合理的情况较多,另一原因亦有可能是参数设定出错,或者是外來之杂讯干扰导致程序內容产生变化。若您是使用掌上型书写器(FX-20P-E)建议您检查 D8004,再依D8004的內容检查D8060~D8069,从D8060~D8069中可得到一個数据,此为侦错号码。

5."CPU?E"LED灯亮

当"CPU?E"LED灯亮时,有可能是以下几种原因所造成:

1.PLC內部有导电性的粉尘侵入

2.PLC的扫描时超过100ms以上 (检查D8012即可知道最长执行时间)

3.通电中,将RAM/EPROM/EEPROM记忆卡匣拔下。

4.PLC附近有杂讯干扰

若排除上述的问题,而"CPU?E"LED灯仍然亮着的話,此部PLC可能已经出现故障.

PLC面板上的指示灯有问题应检查什么?

1.面板上POWER灯不亮?

主机、I/O扩充机座、I/O扩充模组、特殊模组之正面均有一個 "POWER"之LED指示灯,当主机通上电源时,LED之绿色灯亮。若主机通上电源后,此指示灯不亮,此时,请将"24+"端子之配线拔出,若指示灯正常亮起,表示FX2之DC负载过大,此种情況下,请不要使用 FX2 "24+"端子之DC电源,请另行准备DC24V电源供应器。

若将"24+"端子之配线拔出后,指示灯仍然不亮,有可能PLC內部保险丝己经烧断

2.POWER灯呈闪烁状态?

假若POWER灯呈闪烁状态,很有可能是"24+"端子与"COM"端子短路,请将"24+"端子之配线拔出,若是指示灯回复正常,那请检查您的线路。若指示灯依然闪烁,那很可能PLC內的POWER板己经出现故障.

3."BATT.“V"LED灯亮

当这个红色LED灯亮时,表PLC內的锂电池的寿命快結束了(约剩一个月),此时请尽快更换新的锂电池,以免PLC內的程式(当使用RAM时) 自动消失。

假若更换新的锂电池之后,此LED灯仍然亮着,那很可能此部PLC的CPU 板己经故障.

4."PROG?E"LED灯闪烁

一般來说,当此红色LED灯闪时,大部份是程式回路不合理的情况较多,另一原因亦有可能是参数设定出错,或者是外來之杂讯干扰导致程序內容产生变化。若您是使用掌上型书写器(FX-20P-E)建议您检查 D8004,再依D8004的內容检查D8060~D8069,从D8060~D8069中可得到一個数据,此为侦错号码。

5."CPU?E"LED灯亮

当"CPU?E"LED灯亮时,有可能是以下几种原因所造成:

1.PLC內部有导电性的粉尘侵入

2.PLC的扫描时超过100ms以上 (检查D8012即可知道最长执行时间)

3.通电中,将RAM/EPROM/EEPROM记忆卡匣拔下。

4.PLC附近有杂讯干扰

若排除上述的问题,而"CPU?E"LED灯仍然亮着的話,此部PLC可能已经出现故障.
PLC面板上的指示灯有问题应检查什么?

1.面板上POWER灯不亮?

主机、I/O扩充机座、I/O扩充模组、特殊模组之正面均有一個 "POWER"之LED指示灯,当主机通上电源时,LED之绿色灯亮。若主机通上电源后,此指示灯不亮,此时,请将"24+"端子之配线拔出,若指示灯正常亮起,表示FX2之DC负载过大,此种情況下,请不要使用 FX2 "24+"端子之DC电源,请另行准备DC24V电源供应器。

若将"24+"端子之配线拔出后,指示灯仍然不亮,有可能PLC內部保险丝己经烧断

2.POWER灯呈闪烁状态?

假若POWER灯呈闪烁状态,很有可能是"24+"端子与"COM"端子短路,请将"24+"端子之配线拔出,若是指示灯回复正常,那请检查您的线路。若指示灯依然闪烁,那很可能PLC內的POWER板己经出现故障.

3."BATT.“V"LED灯亮

当这个红色LED灯亮时,表PLC內的锂电池的寿命快結束了(约剩一个月),此时请尽快更换新的锂电池,以免PLC內的程式(当使用RAM时) 自动消失。

假若更换新的锂电池之后,此LED灯仍然亮着,那很可能此部PLC的CPU 板己经故障.

4."PROG?E"LED灯闪烁

一般來说,当此红色LED灯闪时,大部份是程式回路不合理的情况较多,另一原因亦有可能是参数设定出错,或者是外來之杂讯干扰导致程序內容产生变化。若您是使用掌上型书写器(FX-20P-E)建议您检查 D8004,再依D8004的內容检查D8060~D8069,从D8060~D8069中可得到一個数据,此为侦错号码。

5."CPU?E"LED灯亮

当"CPU?E"LED灯亮时,有可能是以下几种原因所造成:

1.PLC內部有导电性的粉尘侵入

2.PLC的扫描时超过100ms以上 (检查D8012即可知道最长执行时间)

3.通电中,将RAM/EPROM/EEPROM记忆卡匣拔下。

4.PLC附近有杂讯干扰

若排除上述的问题,而"CPU?E"LED灯仍然亮着的話,此部PLC可能已经出现故障.

PLC面板上的指示灯有问题应检查什么?

1.面板上POWER灯不亮?

主机、I/O扩充机座、I/O扩充模组、特殊模组之正面均有一個 "POWER"之LED指示灯,当主机通上电源时,LED之绿色灯亮。若主机通上电源后,此指示灯不亮,此时,请将"24+"端子之配线拔出,若指示灯正常亮起,表示FX2之DC负载过大,此

网友A(2010-03-08):
真是晕呀!FX2系列?都是老得牙都掉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