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10说明书中的一拖二电路图疑问!

楼主(2009-09-11):
     在ABB ACS510说明书的126-127页给了一个典型的两泵系统SPFC控制图,但是我不明白辅泵M2他是怎么实现变频起动的呀?

     以下是我对这个图的理解,如有错误请给予指正!

     自动情况下:把S1和S2都打到自动位置,上电后,变频器上继电器2吸合,即22,24行成通路,K1吸合,电机M1变频起动。如变频

达到起动频率+1时,辅助电机投入,变频器上继电器3吸全,即25,27行马通路,K2.1吸合,M2工频起动。

     但是M2什么时候能实现变频起动呀,如里不能实现,那P126上画的一次线路图的K2也就没用了吧,这个是我的疑问!

     PFC和SPFC有什么区别?如用ABB ACS510对电机实现一拖二,应对参数怎么设置,越详细越好,谢谢各位了!!!

网友A:
PFC和SPFC区别

PFC自动情况下:把S1和S2都打到自动位置,上电后,变频器上继电器2吸合,,K1吸合,电机M1变频起动。如变频 达到起动频率+1时,辅助电机投入,变频器上继电器3吸合,,K2.1吸合,M2工频起动. PFC自动时能定时切换泵
SPFC自动情况下:把S1和S2都打到自动位置,上电后,变频器上继电器2吸合,K1吸合,电机M1变频起动。变频 达到起动频率+1时,先断开继电器2后接通继电器3  K2.吸合,M2变频起动,同时继电器2重新吸合K1.1吸合 M1工频运行.SPFC自动时不能定时切换泵

楼主:
谢谢了,我自己试过了。在spfc下能实现两电机的软起,特好用,呵呵!以前ACS400只用过PFC功能,加第二个泵时是工频起动的!当时看这图时这点有点迷惑,呵呵!

网友B(2009-10-22):
那个时间继电器有什么作用?疑惑中~~~~

网友C:
用变频器做软启动功能,浪费啊!!!

网友D:
学习了,在家帮顶DDDDDDDDD

网友E:
整个电路乱七八招的,没得一个逻辑性。

网友F(2010-03-10):
M1和M2是可以互相转换角色的:M1变频运行时,M2公频运行。M2变频运行时,M1公频运行。下图中K1与K2的互锁就起着个作用。全在自动状态下时,K1导通,K2就必然断开,K2.1必然导通,同理K2导通,K1就必然断开,K1.1必然导通,M1和M2的运行状态可使用手自动旋钮切换。这个电路注重的是两个电机的控制,而不是软起。

网友G(2010-06-01):
那个时间继电器的作用是在变频器刚上电的瞬间,变频器继电器的状态还没有完全稳定,有可能出现错误动作,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所以在控制回路加了一个延时闭合继电器,是为了让接触器等待变频器状态稳定。

网友G:
我用510做过三台泵的SPFC,非常好用。

网友H:
ABB-ACS510能做四台水泵变频控制码?

网友I(2010-08-26):
PFC和SPFC区别:前者是一组电机做恒压供水,后者是多组电机做恒压供水,该图画得和说明书上不一致,自动时M1、M2切换是有变频器输出继电器来完成的,不用外界干预,一拖多目的就是用水量大时多个电机投入运行,用水量小时,单个电机也能满足,用变频调速做恒压,节能,且系统波动小。

网友J:
听丁旦老师的没错,他对ABB变频器非常熟悉

网友K(2011-08-29):
刚好用到,谢谢各位!

网友L:
大家好我是新加入的希望能像大家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M(2011-10-15):
谁能画个外接控制器和ABB510变频器共用恒压供水一拖二电路图啊

网友N(2011-11-17):
为什么不用一个转换开关?

网友O(2012-04-03):
这个我还没有使用过呢,大家多多交流啊1

网友P(2013-09-26):
那个时间继电器怎么到了新版的手册里面变成了延时关闭继电器呢?

网友Q:
好好学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R(2015-04-24):
学习中,多谢各位大侠无私奉献!!!

网友S(2015-06-12):
能不能给个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啊  谢谢啊

网友T(2015-11-24):
引用 网友P:
那个时间继电器怎么到了新版的手册里面变成了延时关闭继电器呢?

我的说明书上的时间继电器就是断电延时型的

网友U(2016-02-24):
引用 网友T:
回复内容:对: a9191389  那个时间继电器怎么...

网友V(2016-04-04):
引用 网友A:
PFC和SPFC区别 PFC自动情况下:把S1和S2都打到自动位置,上电后,变频器上继电器2吸合,,K1吸合,电机M1变频起动。如变频 达到起动频率+1时,辅助电机投入,变频器上继电器3吸合,,K2.1吸合,M2工频起动. PFC自动时能定时切换泵 SPFC自动情况下:把S1和S2都打到自动位置,上电后,变频器上继电器2吸合,K1吸合,电机M1变频起动。变频 达到起动频率+1时,先断开继电器2后接通继电器3  K2.吸合,M2变频起动,同时继电器2重新吸合K1.1吸合 M1工频运行.SPFC自动时不能定时切换泵

多谢了!终于明白了PFC和SPFC的区别了!还有一点疑问就是变频器启动频率 1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应该是超过频率高限1HZ?

网友W(2016-08-28):
k1.3是继电器吗?kt能不用不?

网友X(2016-09-28):
这个肯定是图纸错了。上电延时继电器是为了保证RO的输出状态(因为变频器上电的过程要慢一些)

网友Y(2018-10-07):
这个收藏了,有时间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Z(2019-11-23):
帮你顶一下,学习了,谢谢啦

网友AA:
我是想发下言,可是发不了言,邮箱认证,验证码也不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