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报警

楼主(2009-09-11):
我的一个台达伺服上电以后就显示ALE08,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样去解决?

网友A:
故障原因:脉冲命令频率高于额定输入频率

解决方法要看你是怎么给定的频率,对应参数修改或数据修改

楼主:
我只把控制器上电,可不可以就行参数设置呢?

网友B(2010-04-22):
只要伺服上电了 就可以通过面板修改脉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