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厂家触摸屏软件消耗内存大对比, 热贴..................

楼主(2009-09-11):
偶见这里一个贴子, 说 威纶 的MT8000 消耗内存无穷大,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91115114500001

今日得以各厂家触摸屏软件,  做了一个消耗内存大对比, 热贴..................

仅作为软件使用者与大家讨论,公平合理、附图为证...................................

下面【】中是图片上显示的 物理内存占用、虚拟内存占用实测数据

TRE TpDesigner 最低,内存节约冠军。  【实测数据  15M , 6M】

内存消耗冠军EB8000  【实测数据 137M , 130M】
内存消耗亚军EB5000  【实测数据 57M, 47M】
内存消耗季军EB500 【实测数据 33M, 28M 】

正常:
HITECH adp 次次低、 【 实测数据 26M, 21M 】
DELTA ScrEdit 次低、  【 实测数据 18M, 15M 】
TRE TpDesigner 最低,内存节约冠军。【 实测数据 15M, 6M 】

比较条件: 各自的演示画面

对比:
PS:物理内存---虚拟内存不同,PS是著名的使用虚拟内存大户。【 实测数据 17M, 196M 】
SQLServer      【 实测数据 59M, 63M 】
NORTON SAV  【 实测数据 114M, 62M 】
Arcobat (非Reader)  【 实测数据 8M, 63M 】

倒,我还不是VIP会员,图片上不来。努力中.....................................

楼主:
我把这个贴子和图片放在其他地方了,

去看吧

http://www.kinco.cn/bbs/dispbbs.asp?boardID=15&ID=7758&page=1

网友A:
EB8000带了许多图库, 有没有试过把没用的图库先移去, 内存变为多少?
你可以试试看

楼主:
打开各自的演示工程,不做其他任何动作的结果。

关闭并重新启动EB8000,不打开工程,占用27MB。

网友B:
VIP是需要申请的,请在用户后台补充完整个人资料,并申请VIP。

网友C:
楼主要直接申请,在用户管理里面。

楼主:
成为VIP了,  补充把图片上传上来

网友D:
我的机机256Ma

网友E:
这些我都用过,感觉的结果和LZ测试是一样的。

我想功能复杂的软件内存会占的更大一些,不过你写的这些软件功能差别不是很大,50M以下应该是一个级别吧,

网友D:
MT8000算功能复杂?

与MT500 在编辑软件方面有本质区别?

我看菜单都差不多,编辑软件本身不至于造成内存消耗如此大的差异

网友F:
威伦的软件设计能力算是一般般,生产质量控制还有待提昇,硬件设计能力也不是很突出,

最强的是价格 MT506MV扫荡市场,无人能敌~~呵呵

新的6000或8000屏那就等着看吧,市场上太多后起之秀,威伦通是触摸屏的袁绍还是曹操还看不出来,但可以肯定刘备和孙权还在虎视耽耽看着~呵呵

网友G:
HITECH是RTOS系统,威纶通是WIN CE或者LINUX系统,不同系统下,比较占用RAM的大小和反映速度有意义么?

打个比方:商务PDA上,同样64M的RAM的WINDOWS MOBILE 6.0系统和PALM OS比,明显前者容易死机

网友H:
值得多看看,了解下很有好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威伦的软件设计能力算是一般般,生产质量控制还有待提昇,硬件设计能力也不是很突出,

最强的是价格 MT506MV扫荡市场,无人能敌~~呵呵

新的6000或8000屏那就等着看吧,市场上太多后起之秀,威伦通是触摸屏的袁绍还是曹操还看不出来,但可以肯定刘备和孙权还在虎视耽耽看着~呵呵

说的很中肯,欢迎了解深圳显控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真正具有强大研发实力的全情投入人机界面研发生产的一家低调的企业!

网友J:
我觉得西门子的触摸屏占内存最厉害

网友K(2009-11-09):
有没有人测试一下EVIEW的触摸屏看看啊,是用Linux操作系统的!数据也是经过压缩的!大家看看啊!

网友L:
薄小电子产品散热设计与软性硅胶导热材料的应用
在较大空间电子设备中的散热设计已有很多成熟的设计方案,这里不做阐述。随着微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芯片的尺寸越来越小,同时运算速度越来越快,发热量也就越来越大,如英特尔处理器3.6G奔腾4终极版运行时产生的热量最大可达115W,这就对芯片的散热提出更高的要求。设计人员就必须采用先进的散热工艺和性能优异的散热材料来有效的带走热量,保证芯片在所能承受的最高温度以内正常工作。电子设备及终端外观越来越要求向薄小发展,电视从CRT发展到液晶平板电视,台式电脑到笔记本电脑,还有数字机顶盒,便携式CD等,散热设计就与传统的形式不同,因该类产品比较薄小。
统计资料表明电子元器件温度每升高2度,可*性下降10 %;温升50度时的寿命只有温升25度时的1/6。温度是影响设备可*性最重要的因素。这就需要在技术上采取措施*机箱及元器件的温升,这就是热设计。热设计的原则,一是减少发热量,即选用更优的控制方式和技术,如移相控制技术、同步整流技术等技术,另外就是选用低功耗的器件,减少发热器件的数目,加大粗印制线的宽度,提高电源的效率。二是加强散热,即利用传导、辐射、对流技术将热量转移,
但对外观扁平的产品而言,首先,从空间来说不能使用更多的散热铝片和风扇,从整体上说不允许加强冷式散热设计,不能使用对流形式。同样辐射散热的方式在扁平的空间也难以做到。所以大家不约而同地都想到了利用机壳散热,其好处是不要考虑因风扇而另加风扇电源,不会因风扇而引起的更多的灰尘,没有了因风扇而起的噪音。
如何才能真正利用好机器外壳散热呢?软性硅胶导热绝缘材料的应用的机会就来了。软性导热硅胶绝缘垫是传热界面材料中的一种,是片状材料,可根据发热功率器件的大小及形状任意裁切,具有良好的导热能力和绝缘特性,其作用就是填充发热功率器件与散热器之间间隙,是替代导热硅脂的最佳产品。该产品的导热系数是2.45W/mK,而空气的导热系数是0.03w/mk;抗电压击穿值在4000伏以上,在大部分电子设备中有绝缘要求都可以使用.工艺厚度从0.5mm~5mm不等,每0.5mm一加,即0.5mm 1mm 1.5mm 2mm一直到5mm,特殊要求可增至10mm,厚度不同为的是让设计者方便选择PCB板及发热功率器件的位置.阻燃防火性能符合U.L 94V-0 要求,并符合欧盟SGS环保认证,工作温度一般在-50℃~220℃,因此,是非常好的导热材料 .又其特别柔软,专门为利用缝隙传递热量的设计方案生产,能够填充缝隙,完成发热部位与散热部位的热传递,增加导热面积,同时还起到减震 绝缘 密封等作用,能够满足社设备小型化 超薄化的设计要求,是极具工艺性和使用性的新材料.且厚度适用范围广,特别适用于汽车、显示器、计算机和电源等电子设备行业。
(图中粉色方块为软性硅胶导热绝缘垫)

联系人:张收成 联系电话:13621325228
QQ: 774783199
电子邮件:zhangshouchenga@126.com
欢迎您来索取样品,我们免费送样品给贵公司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