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能定位器故障-安全处理功能的问题

楼主(2009-09-11):
关于网友:河谷 “NELES ND9000智能化阀门控制器”一文阅后,有一问题请大家交流。

将NELES ND9000智能控制器应用到双作用气动执行机构上,设置好(PFA)故障--安全处理功能后,若在正常工作时定位器气源突然断了,  按网友:HGEV  的话说,双作用的气动执行机构就会回到 FO(或FC)位上,即:OPE 全开(或CLO全关),此时要问,使气动双作用

执行机构能会回到上述安全位置,其动力源来源于哪里?

交流意见可发到:tj_xyh@126.com 信箱

网友A:
个人认为他说的双作用应该是带弹簧的

楼主:
一楼,关于气动执行机构,一般情况下,常见的是:单作用弹簧复位型的。双作用的一般不带弹簧,它带弹簧又有和意义呢?

网友A:
不好意思,我见到过双作用带弹簧的,而且我们就有这种,其作用就是在气源故障的时候能起到安全的动作。

楼主:
汤勇:麻烦你了,请将你说的:带弹簧的双作用气动执行机构结构原理图发过来,我学一下,长长见识,谢谢了。邮箱号:

tj_xyh@126.com

网友A:
你好,我这没有具体的图纸,你可以到福斯中国调节阀网站上去看看,目前福斯的气缸式调节阀有双作用带弹簧复位的,不好意思

网友B:
如要回位的话,气缸是要单作用气缸的,因为双作用断气是没法回位的,双作用它会停在原位,一直保持到故障排除后。

网友B:
两个气室都进气,加上弹簧就可以完成,但是这种做法是不多,不知道这样和单作用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