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用30KW的变频器带30KW的普通电机是否可以

楼主(2009-09-11):
在单位用30KW的变频器带30KW的普通电机做调速是否可以,那为师傅给说说.

网友A:
在单位用30KW的变频器带30KW的普通电机做调速可以,变频器就是为控制电机用的.功率是相匹配的,不过不同的用途可能使用的变频器性能不一样.选择变频器时要加以区分.

网友B(2011-09-06):
如果是水泵负载应该没问题,重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