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0 不能修改变频器属性

楼主(2009-09-12):
各位好:我在RSLOGIX5000软件中打开一个以太网下的POWERFLEX70变频器时,点击属性后,再点击更改,

版本,电子锁,都是灰色不能更改,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删除后重新设置属性就可以了

楼主:
还有其它方法吗?请高手指点,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