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S401004132!

楼主(2009-09-12):
手上维修一台ACS401004132,IGBT炸了。驱动部分修复以后换上新块。可UVW输出一点都没有。不过显示屏上输出频率正常。我怀疑是不是在IGBT上方的一块小板的问题,芯片型号是EPM7128STC100-15,请问高手那块小板叫什么名字,在哪能买到?在这小弟先谢谢了。

楼主:
还有,驱动部分有个330R的电阻,边上的一个小二极管,黄色的负极表示。到底是什么管子,是稳压管吗?多少V的?

网友A:
ACS400_CPLD小板(22KW以上)我有

需要的话和我联系

电话:15623012956(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