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变频器常用控制方式与维修实例

楼主(2009-09-12):
介绍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的几种常见控制方式,之后将对该系列变频器有代表性的故障现象进行分析。

  关键词:西门子6SE70 控制方式 故障现象

  变频调速,特别是变频调速技术的发展,已使世界范围内的电气传动控制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它是计算机控制技术、智能控制技术、电力电子技术等的综合产物。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是西门子公司采用矢量控制技术,结合诸多先进的生产制造工艺推出的高性能变频器,它优越的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特性、完整的保护功能以及灵活的编程能力,在工业现场被广泛的应用。首先对6SE70变频器的几种常用的控制方式做一下介绍,之后将对该系列变频器有代表性的故障现象进行分析。

  一、常见控制方式

  (一)机旁控制

  1. 应用范围。机旁控制能达到启、停、调速要求,根据用户需要,还可以自行选用转速反馈和电流反馈。机旁控制的电气元件,除制动电阻放在控制柜外和启停按钮(SB1、SB2)、选择旋钮( SA1、SA2)、电流表、转速表放在控制柜的门上,其余电气都放在控制柜内。

  2.应用说明。由于变频器在运行中容易产生高次谐波,而高次谐波电流使电源与负载之间不间断地进行能量交换,并不真正做功,所以变频器输入电路的无功功率主要是由高次谐波电流产生的,高次谐波电流的成分越大,功率因数就越低。改善功率因数的方法就是在电路中串入交流电抗器。交流电抗器除改善功率因数外,还能抑制输入电路中的浪涌电流,并能削弱电流电压不平衡的现象。

  机旁控制有如下优点:(1)操作简便,控制直观。(2)线路简单,施工容易,维护方便。

  (二)手/自动控制

  1. 应用范围。本原理可以满足变频器面板控制及外部手/自动控制的需要。手动控制即机旁控制,自动控制即现场总线系统控制,变频器面板也可以在变频器室进行控制。在本设计中,现场总线系统控制为主要控制方式,手动控制只作为试车及检修设备或其他特殊情况下使用。所以机旁只设启、停按钮,而不设调速旋钮。现场总线系统可进行启、停、调速控制并接入转速、电流反馈。

  2. 应用说明。在变频器的工厂设置状态下,传动命令用控制盘、机旁、计算机给出。置于外部控制时,有两个外部控制方式:手动和自动。机旁(即手动)启停信号由SB1、SB2决定(SA1断开),手动给定因不作为生产要求,所以参数设置由现场总线系统给定。给定信号连接到模拟量输入端,计算机启动、停止信号连接到数字输入端,手/自动控制转换连接到数字输入端,手动和自动由SA1选择。电流、转速反馈信号连接到模拟量输入端。启、停信号根据相应的参数设置为通、断式信号。外部给定为4mA~20mA,模拟量输出为0mA~20mA。

  现场总线系统操作说明:现场总线系统得到变频器准备

  信号后,发出启动命令,变频器运行后给一个运行反馈信号到现场总线系统,然后根据生产现场和实际需要由现场总线系统准确调速。

  手/自动控制有如下优点:(1)操作简单、控制直观、精度高;(2)线路简单、施工容易、维护方便;(3)手/自动分开,更利于组织生产。

  上述几种控制方式,在不同的控制要求下,实践证明实用性强,都能达到良好的应用效果。

  二、6SE70变频器故障实例处理

  我们将以西门子6SE70变频器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上显示字母“E”报警故障为例,说明该变频器故障的处理方法。

  西门子6SE70变频器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上显示字母“E”报警时,变频器不能工作,按P键以及重新停、送电均无效,查操作手册又无相关介绍,在检查外接DC 24V电源时,发现电压较低,解决后,变频器工作正常。但是出现“E”报警一般来讲是CUVC板损坏,更换一块CUVC板就能正常。“E”报警有以下几种情况是由底板以及CUVC通讯板故障引起的。

  (1)故障现象:操作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显示“E”报警。

  检查处理:更换一块新CUVC板送电开机,液晶显示屏仍显示“E”报警,说明故障原因不在CUVC板而在底板。检查底板,用数字万用表测外接DC24V电压正常,检测集成块N3基准电压不正常,集成块N220脚输出电压为0.1V,明显偏低,正常值为15V,查集成块N2的1脚为11.3V,8脚为0.20V,11脚电源输入为27.5V,正常。经分析判断1脚、8脚、20脚不正常。测试集成块N3的1脚电压为0.31V,2脚的电压为1.8V,电压值也都偏低。用热风枪拆下N3集成块MC340,测2脚和3脚之间的电阻为84欧。更换一块新N3集成块MC340后,测试各引脚电压,1脚为2.1V,2脚为5.1V,正常。测N2集成块各脚电压也都恢复正常。集成块N3输出电压不正常,引起N2集成块各脚电压也出现偏移。恢复变频器接线输入参数,启动变频器运行正常。

  (2)故障现象:操作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显示“E”报警。

  检查处理:用数字万用表测底板N2、N3集成块各脚电压,N3的1脚N2的8脚电压都偏低,测V28三极管的基极偏置电阻4.7K欧已变值为150K欧。更换新贴片电阻,测N2、N3各脚电压正常,因V28基极偏置电阻变值,导致V28三极管截止,造成N2、N3集成块不能正常工作。

  (3)故障现象:操作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显示“E”报警。

  检查处理:一台“E”报警的变频器,将变频器原CUVC板上CBT通讯板拆下,装在新CUVC板上,变频器装好CUVC板,启动后,液晶显示屏仍显示“E”报警。拆下CUVC板检查发现CBT通讯板上贴片电阻烧坏。更换新CBT通讯板,变频器启动工作正常。

  (4)故障现象:操作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显示“E”报警。

  检查处理:检查底板电源块N2第1脚的开机电压为11.32V,正常值为26.7V,第20脚输出电压为0.117V,正常值为15.31V,基准电压块N3第1脚电压为0.315V,正常值为2.1V;第2脚的电压值为1.5V1.8V之间变化,而正常值为5.1V。检查继电器K4,线圈电路串联两支二极管V16、V15,电阻值分别为3.67欧和5.5欧,已经短路,V28(5C)三极管基极电阻由正常值4.7K欧变成150K欧,已经烧坏。更换新的电阻和二极管后,运行正常。

网友A(2009-10-17):
我真是佩服老师的水平啊,阻值就那么容易变质,我可能不会看不会测量我怎么就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好事,

网友B:
阻值就那么容易变质,师傅 辛苦

网友C:
能告诉我国产惠丰变频器的技术参数吗

网友D(2009-11-28):
挺好的!会有好多人受益的哦!辛苦了!

网友E:
芬兰VACON变频器在矿井提升和起重行业的口碑不错,如果需要产品资料和相关案例请联系我们,我们定会全力协助!

13910422030 010-62322088-602/603

网友F(2010-01-19):
恩,不错,西门子的产品对现场要求很高的

网友G:
不错 挺好的!会有好多人受益的哦!辛苦了!

网友H(2010-02-21):
显示E报警还敢直接更换一块CUVC板试试,佩服!!!

网友I:
我认为一个企业的内涵至少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才能真正了解,如果是我,我会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