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PWS1711-STN触摸屏的画面,急急,谢谢大哥大姐!!!

楼主(2009-09-12):
我们的设备用的是PWS1711-STN触摸屏,我想在画面上加一个定时器设定键,已按照说明书(25-9)做了触摸屏与电脑的连接线,触摸屏后面的拨码开关SW5、SW6、SW7都在OFF,用的软件是ADP3.0但连接上后,打开软件新建文件设好通讯口开始上载应用,但总是显示通讯超时,不能上载文件,当然改写就更不能进行了。请教各位大可大姐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呵呵;检测COM口的选取及设定;

网友B:
pws1711-STN没有上载功能,所以不能上载.要到PWS6600S以后的才能上载

网友C:
上载是可以的

不能打开编辑

网友D:
1711可以上载程序,SW7应该在on的位置。

但是上载出来的程序是看不到画面的,也无法修改,只能做备份用。

网友E(2010-10-24):
首先要确定电缆线是正确的。

网友F:
谁有ADP3.0软件、能给我一份吗?邮箱:TUZHONGQUAN168@163。COM

网友G(2012-04-25):
对:daminz关于1711可以上载程序,SW7应该在on的位置。但是上载出来的程序是看不到画面的,也无法修改,只能做备份用。内容的回复:

你好,如果要看到这个触摸屏的程序,要怎么办,可以转化出来吗?麻烦你答复一下,谢谢

jianxing1@163.com

网友H:
这款屏没转换功能,只能找到原程序才能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