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运行问题?

楼主(2009-09-12):
请问各位师傅们,我想让变频器控制一台电机,加电位器调速。问题是这样:比如现在变频器正在以30HZ的速度运行,怎么能让变频器得到一个信号就以50HZ的速度运行呢,等信号中断以后再回复30HZ的速度运行呢?小弟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要具体地看用什么品牌的,大部分品牌的都具备此功能。

也就是开关信号优先,有开关信号时,控制50HZ运行,如果无开关信号,变频以模拟信号运行。

网友B:
用多段速,具体可与www.jcpeixun.com联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