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判断

楼主(2009-09-12):
各位前辈,怎么判断热电偶或热电阻的好坏与测量准不准?

网友A:
好坏判断很简单,用万用表测量其阻值即可,热电偶常温电阻为零,热电阻常温电阻在110欧左右。

测量准否就比较难检查了,如果开水是100度,热电阻插入后应该在140欧左右。

热电偶不好检查,如果怀疑有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替换法。

楼主:
热电偶断开是显示最大值,短路显示零;热电阻断开显示零,短路显示常温。是这样的吗?

网友B:
不对,热电阻阻值越小,指示的温度越低,短路一般显示仪表最小极限值,开路显示仪表最大极限值.

网友C:
同意毛毛的说法,同意毛毛的说法

网友D:
学习!

QQ:1024313412    西安小张

网友E:
热电阻:测电阻,查查相对应的分度表

热电偶:测电压mv值,但必须知道是哪种分度号的,测得电压值 后查相对应的分度表

网友F: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