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老是烧坏

楼主(2009-09-12):
          我们上引炉的收线电机地老是烧坏.是工人在吊线的时候,把收线电机的电机线弄破了,造成短路变频器就烧坏了,一两天就烧一个,变频器的输出线直接接到收线电机上.我们用的是安川0.4KW220V的变频器.请教各位大虾,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难题?

网友A:
?????看不明白?换线没有啊!换一个比电机大一个型号的变频器。看看呗!

网友B:
换大一号的变频器,顺便也得换电机!!

网友C:
以前有过吗  没有就换线啊

网友D:
换种变频器,我厂用的变频器输出短路了,它也保护了。

网友E:
变频器最好的保护办法就是增加快速熔断器,不知道对不对,我们起重机上我都是这样保护的,断路器的速度保护是比不上的,你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