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J71C24N跟台达DVP28SV怎么来做RS485通信?

楼主(2009-09-12):
通信设置如下:
请问用G.input和G.output指令怎么跟台达DVP28SV做RS485通信?

楼主:
这样看来这贴子是没有人回了

楼主:
已经两天了,就是没有人回贴了,看来以后要用施耐德了

网友A:
用G.input和output指令时,只需按照台达的协议来编写就行了,在发送的数据寄存器中写入台达的帧格式,在145H中修改结束码就行了(在00--ffH之间,超出报错)

楼主:
你以前编过,有例子吗?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对QPLC的串口模块了解到什么程度了。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设置好通讯格式,如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再按照台达变频器的通讯协议编程直接发送/接收。

更好的方式可以选择用户帧自定义的方式,编程量小,可读性强,不过设置复杂。

台达的变频我不了解,没例子。不过用QJ71C24N和modbus协议的变频通讯过,我想应该差不多吧。

再有,楼主可以向你的供应商要求提供支持,我之前的程序就是三菱的一家代理给的,还不错。

楼主:
可以发给我看一下吗?邮箱是 webchenli@yahoo.com.cn

楼主(2009-11-07):
QJ71C24N发送数据时怎么老是模块ERR报错
串口监控的数据是:010311F40002F5
                                  :01030400050000F3

网友C:
三菱QJ71C24N-R4与GP2501的485通信没试出来,哪位有过实例的

网友C:
三菱QJ71C24N-R4与GP2501的485通信没试出来,哪位有过实例的,QQ905826933,不胜感谢,跪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