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如何通过通讯方式控制并更改变频器MM420的频率设定值?

楼主(2009-09-12):
S7-200与MM420 通过485通讯正常。

MM420参数:
P0700=5,命令源:COM链路的USS
P1000=5,频率设定源:COM链路的USS

通过DRV_CTRL指令可以让电机运行起来。

请问:
如何经过PLC来更改当前正在运行的变频器的频率,进行调速?

PS:变频器的频率设定既不是AIN(模拟量输入),也不是MOP(电动电位计),更不是FF(固定频率)。
。。。。。而是通过uss的频率设定。

在uss报文中,pzd数据区,可以-------通过pzd2 设定频率值-------并通过pzd1 使能设定值。

问题是如何通过plc发送USS报文呢?
貌似S7-200就那几条命令。。。。。。。。

3Q!!!!!!!!

楼主:
难道就没人回答一下吗?

网友A:
请参考西门子的Micro`n power

S7-200 PLC ---------- S7-200 与西门子驱动装置 ------------------- S7-200 与西门子驱动装置通过 USS 通信连接

下载地址: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application/A0136.chm

楼主:
谢谢ls。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我已经在别的论坛上找到答案了。可能这里的高手们都不屑于回答这种简单的问题,所以我也不说答案了。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还请赐教!   谢谢

网友C:
楼主既然在别的论坛已经找到答案,还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D:
教材<西门子PLC与变频器、触摸屏综合应用教程>上有一个现成的程序,包括分析,大家可参考。这本书由电力出版社出版,吴志敏 阳胜峰编。

网友E:
USS库里面有现成的代码啊,能进行变频器速度设定的~你的没有?

网友F(2018-05-15):
回复内容: 对:六月#雪请参考西门子的Micro`npowerS7-20...内容的回复! 无法显示网页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