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如何通过通讯方式 更改变频器MM420的频率设定值?

楼主(2009-09-12):
S7-200与MM420 通过485通讯正常。

MM420参数:
P0700=5,命令源:COM链路的USS
P1000=5,频率设定源:COM链路的USS

通过DRV_CTRL指令可以让电机运行起来。

请问:
如何经过PLC来更改当前正在运行的变频器的频率,进行调速?

PS:变频器的频率设定既不是AIN(模拟量输入),也不是MOP(电动电位计),更不是FF(固定频率)。
。。。。。而是通过uss的频率设定。

在uss报文中,pzd数据区,可以-------通过pzd2 设定频率值-------并通过pzd1 使能设定值。

问题是如何通过plc发送USS报文呢?
貌似S7-200就那几条命令。。。。。。。。

目前只会用200和mm420!还有485的uss通讯!!

3Q!!!!!!!!!!

楼主:
有没人回答一下啊???

谢谢了。

网友A:
广州友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维修自动化设备,价格实惠,周期短。广州市内可上门服务

电话:13418005198 QQ:1052044197 李小姐

公司网站:www.gzyoyi.com

楼主:
我已经找到答案了。既然这里的高手们都不屑于回答这种简单的问题,那我也不回答了。

网友B(2009-12-28):
深圳市赛远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是从事工业自动化的通讯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公司,研制生产的SY-S72系列无线通讯模块采用先进的频率合成技术,CPU锁相环控制,专用于西门子S7-200系列PLC和上位机的无线编程以及无线数据通讯,为国内首创,能适应各种点对点、点对多点的无线数据通信方式,具有通过无线方式完全隔离现场危险信号,收发一体、安装方便、使用简单、性价比高、稳定可靠等特点,广泛用于西门子S7-200 PLC的无线编程,各种数据的远程采集、控制系统之中,是传统有线编程和通讯系统的更新换代产品。

 载波频率: 433MHz ISM频点;
 多种可选的通讯接口:RS-232、RS-485、TTL、USB;
 8个通讯信道,也可根据客户要求扩展;
 传输数率:9600、19200bps;
 数据格式:8N1/8E1/8O1;
 提供方波传输功能,方便非标的编码客户使用;
 收发一体,半双工工作模式;
 低功耗,并具有休眠功能;
 工作温度:-35℃ ~ +75℃(工业级);
 天线阻抗:50Ω(标配为SMA,可定制);
 符合EN 300220 and ARIB STD-T67标准。
 内部采用进口功放模块,发射功率可调(0.01 ~5W);
 数据信号透明传输,带前向纠错功能,误码率极低;
 SMT工艺、金属外壳、安装方便;

该西门子无线编程电缆,采用最新的无线技术结合西门子的通讯协议,支持PPI协议和自由口协议,MODBUS协议等的无线通讯,可以用来直接无线编程。详细情况请访问:http://automation.futurelooks.cn

欢迎各位联系咨询更详细的信息,QQ:784979763。也欢迎加入工业通讯群:100019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