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次谐波在中性线上叠加如果中线断了三相对称负载有何影响

楼主(2009-09-13):
有一台设备,是三相四线的对称负载,负载前面装有可控硅控制,此时中线上的电流很大,约等于相电流的3倍,估计是可控硅产生的三次谐波叠加后的原因吧,对此想请教一下哪位达人二个问题:

1、有什么好的办法降低中性线上的电流?

2、假如中性线因电流过大烧断了,那三相负载会出现何种状况及危害?

以上二个问题期待高人指点,万分感谢!

楼主:
不知是不是我提的问题提得不够清楚还是这个问题不值得回答,自己先顶起来别让他沉下去

网友A:
    "有一台设备,是三相四线的对称负载,负载前面装有可控硅控制,此时中线上的电流很大,约等于相电流的3倍"

  1.如果是三相四线的对称负载,那么中线上的电流应为零;

  2。如果负载是三相四线的对称负载,可控硅控制,那么中性线上的电流不为零,应等于每相谐波电流的3倍;

  3。如果中线上的电流很大,约等于相电流的3倍,那说明负载不对称或有故障。

  以上只是个人看法。

网友B:
可以采用有源滤波,不过成本高点。

楼主:
感谢楼上的朋友回复,但我关键的问题想问的是假如其中的中性线断了或者人为地取掉中性线,这样对这Y接的三相负荷有何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朋友回复,但我关键的问题想问的是假如其中的中性线断了或者人为地取掉中性线,这样对这Y接的三相负荷有何影响.?

如果负载是三相对称负载,无所为有无中性线,如果负载不对称或有故障,没有中性线,三相电压电流会不平衡。

网友B:
如果负载是三相对称负载,无所为有无中性线,如果负载不对称或有故障,没有中性线,三相电压电流会不平衡,而且相当于2个220V负载串联接在380V回路中,有可能会造成分压不均,将其中一组负载烧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朋友回复,但我关键的问题想问的是假如其中的中性线断了或者人为地取掉中性线,这样对这Y接的三相负荷有何影响.?

楼主这样的负载,中性线断了是有影响的。不管对称不对称。

XW:对称怎么会受影响呢?

东方:关键是负载的非线性,导致中性线有电流,这样才能保持Y接法的每相都是220V。而中性线断开,原中性点的电压就不再是零电压,变成浮动不定,每相电压也在很大的范围变动,有可能接近380V,影响可大啦!

网友A:
同意东方的见解:“关键是负载的非线性,导致中性线有电流,这样才能保持Y接法的每相都是220V。而中性线断开,原中性点的电压就不再是零电压,变成浮动不定,每相电压也在很大的范围变动,有可能接近380V,影响可大啦!”                         对于Y-Y联结无中线电路(或假如其中性线断了),虽然此时无零序分量电流,也没有零序谐波分量,但中点间电压不仍不为零。

网友D:
四线制是有如此的担心!有条件的话改成五线制,其中工作零线N最好要比相线截面大一倍,比较安全。TN-C四线制可以在总电源配电箱处改为TN-C-S五线制来消除此种担心!N与PE是分开的!比较适用线路中有谐波的系统。如有变流控制的系统:计算机房、现在的住宅楼、宿舍、包括各种数控机械等等!还可以改善相互间的干扰!

网友E(2020-06-28):
十年前的问题,不知道还有人看没。

楼主说负载是3相对称的,由可控硅控制输出,结果中线电流等于三相之和。

一、楼主用的3相可控硅分为带中线和不带中线的,是否楼主本就不该接中线。

二、楼主用了3个单项的可控硅做控制,甚至用了三个不同的控制信号,导致相电流在中线上叠加,而不是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