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位置控制下伺服电机位置走偏

楼主(2009-09-13):
我单位使用一台三菱的J3放大器带伺服电机,使用绝对位置控制模式,进行电机正反向走一定距离的位置。近日发现出现了正反向位置偏移的情况,经过更换电机,放大器,减速机.监控PLC发出脉冲和放大器接收脉冲,仍然没有发现造成此现象的原因.希望能得到帮助。

楼主:
拜托,有哪位前辈了解这方面问题的指教下吧!

网友A:
既然电器方面多检查过了。剩下的就是机械问题了!!检查一下接头是不是有松动!!!

楼主:
检查了,机械的传动部分都没有松动。

网友B:
看看接地这方面的问题吧,接地不好可能会引起干扰之类的!

网友C:
那就是小日本的东西有问题啦,不要迷信小日本的, 国产的伺服都挺好用的啦,性价比很高的,

网友D:
跟机械没关系,这样的机构最好有个零位机构,还有就是电子齿轮比不能整除时间长了也可能出现累计

楼主:
因为我们做的是批量产品,同一批次中只有这一台出现了这种问题,经过比较,发现并没有什么差错,现在就差把整个电气柜进行调换了。

网友D:
这设计不太合理,实在没招了你走整圈,这是最有效也是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E:
两种可能:

1) 驱动器的高速光藕隔离输出端处理不到位,容易出现多计数的情况,如果出现多计数就是这个原因

2) 输出端的差分阻抗匹配不到位

两种情况都是出现多计位置脉冲,换一台驱动器试试.

如果误差在一个电子齿轮比范围,属于正常.

网友F:
问题是这种“绝对位置模式”是指驱动器内部通过记忆实现的绝对位置,还是反馈编码器是真正的绝对值?本来这个问题根本不需要问的,但是在日系伺服的确有一些投机取巧的用法,不得不先问一下了。

      如果是反馈编码器是真正的绝对值,出现以上问题,那就是编码器本身不对了,如果是驱动系统内部记忆的“绝对值”那就要看看传输的抗干扰及驱动器的内部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