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N2。0A与CAN2。0B的区别?

楼主(2009-09-13):
请问CAN2。0A与CAN2。0B有什么区别?我买的232转CAN的模块,说明书上说是CAN2。0B版本的,可以兼容CAN2。0A,但是我用CAN2。0A的格式与其通讯,得到的结果完全不正确,那位大侠可以给点指教,我也是第一次使用,谢谢了!

还有就是有谁用过科日新控公司的K-7110模块?

网友A:
指令格式不同都属于CANopen,顺便推荐一个多用途的产品 是德国TRINAMIC公司的

网友A:
主要的几个接口如下,

楼主(2010-09-15):
多谢了,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了,问题已经解决!

问题是?请与大家一起能分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