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1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9-09-13):
大家好:我今天有一台ATV31变频器跳INF故障,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哈哈,我也有一台ATV31HU75N4A的机器,报INF,今天查了下,控制风扇的NPN管坏了,但换上新的,故障依然,风扇不转。查10V电压正常,各接插件正常,有启动继电器的吸合声。

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开关电源各次级电压正常

网友A:
另外报告下,按面板没反应。

楼主:
请高手指点,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B:
我专修施耐德机器,我的QQ 574992834,施耐德专修QQ群:43801051

网友A:
已修好,是通讯光偶HCNW2611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