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功能知识:什么是防止变频器的失速功能

楼主(2009-09-13):
防止失速功能时变频器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功能。
变频器正常运行时,不会自动跳闸。但变频器自身保护的功能非常非常灵敏,一旦出现过流、过压、欠压等情况时,马上会自行保护,关断变频器输出,这种行为俗称跳闸。我们把变频器因过流、过压而自行关断变频器输出的现象叫失速。意思是失去了速度控制。
但变频器一跳闸,意味着整个施动系统停止运转。这会导致生产中发生重大经济损失。因此,我们希望,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能尽量防止不必要的跳闸出现,或者说,当发现有过流、过压现象发生时,能够采取一些措施防止失速的发生。这就叫做变频器防止失速功能或失速防止功能。
在加速过程中,如果加速时间过短,则容易引起过流而失速。如果延长加速时间,虽然可以解决过流失速,但却会影响生产效率。如果设置了防止失速功能,则会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变频器对过流防止失速处理的方法是:在加速过程中,如果发现电流超过了预置的电流最大值,则变频器频率不再上升,且暂缓加速。待到电流恢复到预置值以下,再开始进行加速。当然,处理过程是由软件来完成的。
下图为加速防止失速功能的处理过程;

I%:失速电流预置值 fB:设定运行频率
ta:原设定加速时间 tb:有防止失速功能后的加速时间

从图中可以看出,当加速到t1时,发生过流。这时,变频器会维持输出频率不变,停止加速。直到电流小于预置电流值时(t2)时,加速又开始,到运行频率为止。防止失速功能是通过延长加速时间来防止失速的。
类似地,如果在运行过程中发生失速,例如短暂的措施使运行电流增大到预置值。这时,变频器会自动降低频率运行,频率降低后。运行电流也会下降。当运行电流下降到小于预置值后,又开始加速上升到运行频率。
同样,在减速过程中,如果减速时间设置过短,会产生泵升电压使直流电压超过了预置的上限值。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不再下降,暂缓减速,待直流电压下降到预置的上限值以下,再继续减速。
防止失速功能的参数设置中,一般过流防止失速的预置值均以额定电流的百分比表示,而过压防止失速的预置值有的直接以电压表示、有的以百分比表示、也有以电流表示。
更多资料见 www.jcpeixun.com

网友A(2012-01-01):
我公司现在使用的是AB Power Flex 700S变频器300A的有时会出现失速现象,请问这种变频器如何增加防失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