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FX1S可以控制两个步进电机吗?

楼主(2009-09-13):
三菱FX1S可以控制两个步进电机吗?

网友A:
当然可以,y0 , y12路脉冲

网友B:
FX1S晶体管输出型可以,内置有2轴脉冲输出。

网友C:
能否说得明白一点.或把命令写出来吧

网友D:
你的问题是:三菱FX1S可以控制两个步进电机吗?

正确的回答是:可以

网友E:
可以的,有2路100KHZ的脉冲输出

网友B:
FX1S晶体管输出型PLC可以,继电器输出型不可以。

网友F:
三菱PLC晶体管输出MT,与继电器输出MR在电路设计上有没有通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