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DVP-EH2PLC与一台台达G系列和M系列变频器的程序

楼主(2009-09-13):
求助台达DVP-EH2PLC与一台台达G系列和M系列变频器的程序

网友A:
说清楚一点!!是控制还是通讯?通讯的话看一下台达PLC应用101例就可以了

楼主:
你好!是通讯?两台变频器不是一个系列的我不太清楚。

网友B:
不是一个系列没有关系,只要协议一致就可以,无非就是换个通讯的目标地址。

网友C:
这个好做,采用modbus RTU, 参数设置一致,分别有对应的站号,利用PLC为主,变频器为从,读写即可。可以加我QQ 879050937 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