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屏蔽不能在线

楼主(2009-09-13):
假设我想不能随意在线和上传\下载程序,首先是否要考虑的是条件,下面举例说明FC11不能在线.

Network2

CALL FC 10
AN M10.1
JNB M01
CALL FC 11
M01: CALL FC 12
CALL FC 13
以上供各位朋友参考,关键是采用跳转指令(JNB M01 )是否无条件或有条件,

希望大家提出宝贵的经验,以便进一步提高.

网友A:
你在线的时候 软件有什么提示呢?

网友A:
我个人认为,  M10.1为当逻辑运算的结果为1时,不执行跳转...FC11程序执行    M10.1为当逻辑运算的结果为0时.执行跳转到FC12......这时FC11程序应该是不执行的....

                                                                               我只是个小电工水平不知说的正确还是不正确, 希望各位老师提出宝贵的经验,以便进一步提高早..                                             谢谢!!!

楼主:
说得正确,M10.1为当逻辑运算调用FC11/F12,不过这程序对各位经验的工控朋友是太简单了,只能糊弄初学者。

楼主:
为什么要这样编辑程序,主要是想在初学者面前表达一下水平???

楼主:
为什么要增加跳转指令(JNB M01 ),因FC11和FC12的程序都一样,当时编辑程序时不知道怎么编辑出逻辑性的控制程序,又怕修改FC11出错出大问题,影响全条线的控制,只好把FC11内的指令拷贝过来另建FC12,后来边调试边修改,最后发现只只修改 了小部分,只好在OB1内增加跳转指令,不调用FC11,这样的电工或初学者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