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30kw的电机用什么启动方式最好?

楼主(2009-09-14):
30kw的电机启动时的电流是多少,我们公司的变压器是250kv。A的,用什么启动方式最好,直接启动行嘛?我们还有其他的负载。谢谢

网友A:
用软启动器启动比较好!

网友B:
星三,软启,变频,

就这三种吧,第一个最便宜,最后一个最贵.

楼主:
对:楼楼 关于

星三,软启,变频,

就这三种吧,第一个最便宜,最后一个最贵.

内容的回复:用直接启动可以吗?如果不可以,要用的话会有什么危害?一般多大的电机不用直接启动?

网友C:
理论上讲,多大的电机都可以直接启动。这要看你变压器的容量要足够大,还要看你电机所驱动的负载允许直接启动吗?我厂185KW的风机还用直接启动,一般30KW更不要说了

网友D:
一般来说 跟你的变压器容量来选择的,变压器容量的1/10 ,还有是就是一般在30KW以下选全压启动,30KW以上选星三,如果条件好的话用变频器 维修量少一点也方便 节能。

网友E:
电机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向你这种情况最好不要直接启动,为了经济最好用星-三角降压启动。

楼主:
对:李正华 关于

理论上讲,多大的电机都可以直接启动。这要看你变压器的容量要足够大,还要看你电机所驱动的负载允许直接启动吗?我厂185KW的风机还用直接启动,一般30KW更不要说了

内容的回复:如果启动电流大于变压器的额定值,对变压器有什么伤害吗?小弟谢啦

网友F:
星-三角降压启动,负载为空载和轻载。如负载大用变频器

网友G:
星三角启动就可以了 经济实用

网友B:
一般7.5以下直起,

11到22就要看看情况了.(11KW我用过星三,设备要用临电,直起有的时候起不来)

30以上都要有起动器了(也有不用的,不过不是很多)

网友H:
一般还是看变压器的容量来定,还有现场环境而定!大多数十一KW以上的都用不直启了!

楼主:
小弟在问一个问题,总功率是150kw,得用多粗的电缆啊,离变压器大约是100米远,,最好附上计算公式非常感谢……

网友I:
变频器最好,安全就是贵点

楼主:
对:楼楼 关于

一般7.5以下直起,

11到22就要看看情况了.(11KW我用过星三,设备要用临电,直起有的时候起不来)

30以上都要有起动器了(也有不用的,不过不是很多)

内容的回复:小弟在问一个问题,总功率是150kw,得用多粗的电缆啊,离变压器大约是100米远,,最好附上计算公式非常感谢……

网友J:
主要看负载和容量

网友K:
直流电动机吗?用调速装置的可以不用考虑

网友L(2009-10-14):
星三角吧!变频器较贵,但较平滑稳定。

威远科技自动化

专业生产自动化设备控制柜,可承包与代工,可包系统编程及现场调试,珠三角地区送货上门。
代售西门子S7-200系列原装模块及兼容模块,海泰克全系列触摸屏及各名厂工控器件。
欢迎各设备生产商来电来函恰谈!!

联系方式:13428914651 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