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1NC,FX2NC的选型问题

楼主(2009-09-14):
我了解到三菱FX系列有FX1S,FX1N,FX2N,FX3U,FX1NC,FX2NC,FX3UC这些.

但为什么我在三菱官网下载的FX样本上没有看到FX1NC,FX2NC这两个型号的选型说明,是要退市了吗?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我原来没有接触过三菱. 另外,听说又出来一个FX3G,不知道在中国上市没有?没看到官网有选型资料

网友A:
你需要查看纸质的选型手册。

带有C的与带有C的典型差异是输入的方式有些不同,带有C的采用插接式输入,不带有C的采用端子排的方式输入。

中国市场开始销售FX3G产品,官网首页那么大幅图片你没有看到?

楼主:
我了解到带C的是紧凑型的,就是没找到样本资料。另外,我在官网看到了FX3G的宣传图片,也是没有样本资料。

网友B:
你好,我是专门做三菱工控这一块的,你说的带C的是紧凑型高性能普及机器,比不带C的体积小了70%左右,我这边有三菱一系列工控产品的样本,联系我我邮寄给你,QQ;271946968  手机15050226330

网友B:
FX3G是现在三菱主推的产品,速度比较快,功能比FX1N,FX2N,FX3U的更多,速度更稳更快,且可以设置密码,保护你的程序产权。

网友C:
楼主对FX样本没有看仔细,上面是有FX1NC,FX2NC的。因为FX1NC和FX1N,FX2NC和FX2N基本差不多,所以样本上对FX1NC,FX2NC有些地方省略了。

网友D:
2nc和3uc是连接器型,不带c的是端子排型,不过带c的也可以通过a6tbxy36等端子排模块转换成可以接端子的形式。

网友D:
3g是三代里的最新产品,其功能与性能要超过以前的产品。

网友C:
性能最高的是FX3U。FX3G是FX1N的升级,性能上还是不如FX3U,但是价格也相对的比FX3U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