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MD320变频器上电显示HC

楼主(2009-09-14):
我有一台汇川MD320,  11KW变频器,上电显示H C ,应该是主板跟驱动上小板不能通信或不能初始化,现在确定主板是好的,电源也正常,小板坏的可能性最大,但是不知道从那下手,有碰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给支个招吧?先谢谢了!!

网友A:
你好,根据您的报警显示,驱动板有问题,我们是专业维修变频器的,如有需要联系我。QQ1121573716,手机:15810514939 傅锁玲。

网友B(2010-08-10):
我这也有一台也是一样的故障,那位高手指教指教

网友C(2010-09-16):
大家好,有一台汇川变频器,模块炸了。电源都修好了。就是一上电显示HC

网友D(2011-06-27):
我这也有一台汇川MD320T, 0.7GB-XC变频器,上电无显示那位高手指教.

网友E(2017-04-22):
你测一下小板上的芯片大部分应该是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