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Bplc下载线如何制作,急!!!

楼主(2009-09-14):
我做了一条:2--3,3-2 ,5-5.可是下载不了,请高手指教一下,还是哪里出了问题?PLC是:1766-L32BXB

No response from processor at selected path/node ! Diagnosticstatus failed :0X4

网友A:
下载不了,不一不定是线问题

网友B:
线没问题,可能是PLC串口被设定为DH485口了,所以用DF1驱动连不上,你可以改用1747-AIC的驱动试一试。

上海慧桥电气

网友C:
楼主太懒,什么型号的也不说

网友D:
1400以太网线不行吗?

网友E(2009-10-14):
楼主线的接法是正确的,检查你的设置

网友F:
恢复cpu的默认设置

如果是PLC5 可能要2-2、3-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