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禹鼎工业遥控器F21-E1的接线

楼主(2009-09-14):
这种遥控器接到葫芦控制箱里有10根线(10个颜色)

其中有两根 这样表示  橙  COM(MAIN)

                                        红 MAIN(COM)

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望高手指教!

从实物接线上看 红色一根是接到控制变压器(380V/36V)36V一侧两端中的一端的

 橙色一根是接到保护继电器KM1 线圈一端的

网友A(2009-11-04):
看接线说明图,非常简单,标的很清楚

网友B:
橙 COM(MAIN)公线输入。红 MAIN(COM接总接触器

楼主(2010-03-16):
橙 COM(MAIN)

红 MAIN(COM)

的意思是否表示两个线可以对换??

网友C:
可以,但还是不换为好,换过以后控制电压不受遥控器总继电器的控制了..

网友D(2011-11-29):
太感谢小叶的回答了 虽然对我没有用了 但总算证实我是对的了

网友E:
照图纸说明接就好了   太简单了

网友F(2015-09-28):
台湾禹鼎F21-E1B工业遥控器的输出接线方式,可以参照本图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