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下CP1H与3G3MZ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09-09-14):
请各位高手反映点下CP1H与3G3MZ变频器通讯问题,我是用CP1H同时代六个3G3MZ,用PLC控制起停,发频率,并读回当前值,变频的设定简单,主要是程序里面如何编,最好能给出一个程序实例,谢谢各位高手了,会的加我QQ也行,975546370

网友A:
CP1H中有变频器通讯的功能块可以直接调用。

C,Drop-銳

网友:
版主可以具体说说是那个功能块嘛?方便我们去查找

网友B:
用欧姆龙的协议宏来做。如果用无协议通讯,速度会很慢。

网友C(2009-10-15):
有谁知道CP1H与台达VFD-M的通讯?谢谢

网友D:
CP1H与台达VFD-M的通讯 很头疼!!!

技术精英 500人超级群 QQ 群 43175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