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无线通信模块实测2000+m,已实现路由,组网

楼主(2009-09-14):
其他的不说,先上图:

数据发送端在张杨路桃林路交界口八方大厦高层,接收端在张杨路崂山路交界口路边(树木汽车很多),直线距离大约2km,接近空旷条件。再往前太平洋数码广场对面或者更远也响应,不过开始出现丢包。相同参数配置情况下,发送接收都在路面高度1.5m高度以上,道路两旁树木汽车很多的小街道1.2+km,再远开始丢包,=哪天有空再跑黄浦江那边测测看。
PS:那啥的树木汽车什么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再来些设计指标以供参考(稍后给大家奉上demo的贴图供大家对比研究):
===========================================
管脚功能:
1、TX 模块UART 发送(TTL 3V)
2、RX 模块UART 接收(TTL 3V)
3、RESET 模块复位(低电平有效)
4、I/O2 通用输入输出(可扩展)
5、1/O1 通用输入输出(可扩展)
6、GND 电源地
7、VOUT (1)当VCC供电时:模块LDO输出3V 200mA
(2)1.8V-3.3V供电输入,去除内部LDO电流消耗
8、VCC 电源输入 (3.3V‐6V)
======================================================
详细参数:
型号 SmartNode N608
工作频率 标准434MHZ(240-930MHZ可订)
信 道 64信道
工作模式 跳频与固定频率(通过串口输入参数选择)
调试方式 FSK/GFSK
无线传输速率 2.4K-128k
发射功率 11dbm到20dbm(可调)
接收灵敏度 -118dbm
发射电流 24mA(+13dbm)
60mA(+20dbm)
接收电流 17mA
侦听电流 7uA (可立即接收数据)
休眠电流 60nA (唤醒时间120uS)
通信距离 1300米(16dbm)
(空旷) 2000米(20dbm)

模块ID 全球唯一32bit
厂家识别码 PID 16bit
用户识别码 UID 16bit
通讯接口 TTL串口8N1
串口速率 2400
9600(软件可设置,出厂默认9600)
通讯协议 SmartNode协议,支持路由、组网
数据传输方式 串口透明传输
供电电压 1.8V-6V
工作温度 -40℃--+80℃
尺寸 20mm*20mm*4mm
天线接口 IPEX,IPEX to SMA,内置天线

楼主:
DEMO板:

1、 评估系统可以使用 USB、电池或外部电源供电;
2、 当板子通电时,POWER LED (红色)会点亮;
3、 当 SmartNode 被供电时,VOUT LED (红色)会点亮;
4、 当与计算机连接时,首先安装 USB 驱动,驱动所在文件夹GVIM Smart
Node Windows_2K_XP_S2K3_Vista;
5、 当 USB连接成功后,USB LED(*)点亮;
6、I/O1 LED(绿色),指示 RF发送数据;
7、I/O2 LED(蓝色),指示 RF接收数据;
8、I/O 是否指示RF收发状态,可以通过软件控制;
9、 跳线器可以选择 VOUT I/O1 I/O2 LED 是否指示;

楼主:
DEMO软件SmartNodeManager:
====================================
一、设置串口

首先配置串口参数。
二、添加模块 ID

录入模块的 ID 号,便于收发数据操作。
三、模块参数设置、读取界面
(1)选择需要执行的指令,点击read或Update,Default恢复到模块出厂设置:

(2)当通过无线读其它模块参数时,需选取目标模块地址,如下:

(3)测试目标模块信号强度,如下:

(4)结束等待:

进度条,当处理数据等待时,可以看到倒计时进度状态,如果想提前结束等 待,可以点击 Cancel 按钮。
四、收发数据

(1)选择接收模块地址

(2)发送自己的数据

注意:格式为16进制数据之间空格,结束不能为空格。
(3)定时发送数据

====================================
PS:网络节点及路由路径DEMO演示时需要手动添加。使用时由路由算法进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