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到底会不会超调

楼主(2009-09-14):
           根据以往经验,增益太小时,伺服会转过头,再拉回来,将增益调高,电机会稳稳的停住。

在抓色标时,增益小,伺服的定位时间就会很长,上位指令停止后,伺服因为累计脉冲,实际会冲过色标,这不能叫伺服超调。

查了好多资料,有些资料说位置环纯P,不会超调;到底会不会超调呢?

速度环的波动,理论上是多少,分辨率,由那些因素决定。频宽?

楼主:
没人理会??????问题虽然很弱,也值得探讨啊

网友A:
有些资料说位置环纯P,不会超调;到底会不会超调呢?

即使是纯比例,也有可能超调以及震荡;很多产品为了提高位置环性能,不再是纯比例。.

楼主:
增益太小时,伺服会转过头,再拉回来,这是属于超调还是伺服响应慢啊?

要是超调,增益很小,也没有道理

要是响应慢,也不能转过头,再回来。

楼主:
再问一下:怎么计算理论上的速度波动率

网友B:
其实可以再MATLAB里做一下仿真就知道了。

网友C:
色标冲过去不是伺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