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EV1000系变频器POFF故障的维修

楼主(2009-09-14):
(无正文)

网友A:
母线电压检测电路问题,检查由—15V反向整流得到的 那路电压。

网友B:
经典经验:测量CVD点电压,正常值在2.5V--2.7V之间,如果电压偏低,100V1UF电容坏!!!!更换即好!!!

网友C:
Õ "
?#142;
Õ " #$%¡!,$( "íWX¡$(
ô"  &

Ù " #$%¡!WX¡$(#í,$(
ô"  &
&$ $#$%Õ Ù "œ%&?
†‘Õ Ù "    -œ

d
¡(")*Õ Ù "+ Õ Ù "

网友C:
艾默生网络能源有限公司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用户可与就近
的艾默生网络能源有限公司办事处或客户服务中心联系,也可直接与公
司总部联系。
艾默生网络能源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内容如有改动,恕不另行通知。
艾默生网络能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工业园科发路一号
邮编:518057
公司网址:www.emersonnetworkpower.com.cn
客户服务热线:800-820-6510
手机及未开通800地区请拨打:021-26037141
客户服务投诉热线:0755-86010800
E-mail:info@emersonnetwork.com.cn

网友C:
设置安全代码后将只允许对所有参数进行查看,而不能更改。
当Pr25 设置为非0 值并且在Pr10 中选择LoC 时,变频器中就会锁进一个
安全代码。当您按下模式键时,Pr10 会自动从LoC 变成L1,Pr25 也会
自动设置为0,以避免泄露安全代码。
可以将Pr10 变为L2 或L3,以便允许对相应参数进行只查看型访问。
5.6.1 设置安全代码
1.将Pr10 设置为L2
2.将Pr25 设置为所需安全代码,如5
3.将Pr10 设置为LoC
4.按模式键
5.Pr10 现在将重置为L1,Pr25 将重置为0
6.安全代码现在将锁进变频器中
7.如果在Pr25 中设置安全代码后关掉变频器电源,那么安全性设置依然
有效。
5.6.2 解锁安全代码
1.选择要编辑的参数
2.按模式键,右侧显示屏将会闪动CODE 字样
3.按递增键开始输入所设置安全代码。左侧显示屏将出现Co 字样
32 第五章 键盘和显示屏
SK 系列通用变频器 用户手册
4.输入正确的安全代码
5.按模式键
6.如果输入的安全代码正确,右侧显示屏会闪烁,此时就可以进行调整了。

网友C:
所有参数分属于若干子集,具体划分如下表所示:
表6-1 参数集合表
第1 级 Pr01 到Pr10:变频器基本设置参数
第2 级
Pr11 到Pr12:变频器运行设置参数
Pr15 到Pr21:频率参考给定参数
Pr22 到Pr29:显示/键盘配置
Pr30 到Pr33:系统配置
Pr34 到Pr36:变频器用户接口配置
Pr37 到Pr42:电机配置(非标准设置)
Pr43 到Pr44:串行通信配置
Pr45:变频器软件版本
Pr46 到Pr51:机械制动配置
Pr52 到Pr54:现场总线配置
Pr55 到Pr58:变频器鼓障记录
Pr59 到Pr60:PLC 阶梯图编程配置
Pr61 到Pr70:用户定义参数编辑区域
第3 级
Pr71 到Pr80:用户定义参数选择参数
Pr81 到Pr95:变频器诊断参数
使用这些参数可以针对具体应用优化变频器的设置。详细说明见下文。
6.1 参数说明——第1 级
编号 功能 范围 默认值 类型
01 最小运行速度 0Hz~Pr02Hz 0.0 RW
用于设置电机正、反向的最小转速。
(0V 参考或最小定标电流输入代表Pr01 中的值)

网友C:
编号 功能 范围 默认值 类型
02 最大运行速度0 Hz~1500 Hz
EUR:50.0
USA:60.0
RW
用于设置电机在两个方向的最大转速。
如果Pr02 设置的比Pr01 小,Pr01 将自动调整为Pr02 的值。(+10V 参考
或全刻度电流输入代表Pr02 中的值)
注意
考虑到滑差补偿和限流因素,变频器的输出速度可以超过
Pr02 中设置的值。
编号 功能 范围 默认值类型
03 加速率5.0
04 减速率
0s/100Hz~3200.0s/100Hz
RW
设置电机在两个方向上的加速率和减速率(单位是s/100Hz)。
注意
如果选择了其中一个标准斜坡模式(见Pr30),那么当负
载惯量相对于设定减速率过大时,变频器会自动增大减速
率,以防止出现过电压(OU)跳闸。
编号 功能 范围 默认值类型
变频器
给定设

AI.AU、AU.Pr、AI.Pr、Pr、Pad、
E.Pot、tor、Pid、HUAC
AI.AU RW
注意
设置Pr05 就可以自动建立变频器频率给定及运
行控制方式。
在参数编辑模式下完成参数编辑后按模式键,
Pr05 变更生效。编辑Pr05 时变频器必须在禁用、
停止或故障状态。变频器运行时不能改变Pr05
值。
对以下所有设置而言,故障继电器必须为正常状态。
第六章 参数说明 35
SK 系列通用变频器 用户手册
配置 说明
AI.AU 电压和电流给定
AU.Pr 电压和3 个预置速度给定
AI.Pr 电流和3 个预置速度给定
Pr 4 个预置速度给定
PAd 键盘控制给定
E.Pot 电子自动电位计控制
tor 力矩控制给定
Pid PID 控制
HUAC 风扇和水泵控制方式
远程速度
参考输入
远程电流速度
参考输入(A1)
+10V 参考输出
本机电压速度
参考输入(A2)
10k
(最低2k)
模拟输出
(电机速度)
+24V 输出
数字输出(零速度)
变频器启用/复位
(USA:不停止)
正转(USA:转动)
逆转(USA:点动运行)
本机(A2) /远程(A1)
速度参考选择
10k
(最低2k)
本机电压速度参
考输入(A1)
+10V 参考输出
参考选择
模拟输出
(电机速度)
+24V 输出
数字输出(零速度)
变频器启用/复位
(USA:不停止)
正转(USA:转动)
逆转(USA:
点动运行)
参考选择
(USA:允许运行)
正转(USA:转动)
逆转(USA:点动运行)
允许运行)
图6-1 Pr05 = AI.AU 图6-2 Pr05 = AU.Pr
当Pr05 设置为AI.AU 时,端子B7 断开和闭合控制状态如下:
端子B7 断开:选择电压速度给定(A2)
端子B7 闭合:选择电流速度给定(A1)
当Pr05 设置为AU.Pr 时,端子T4 和B7 组合与频率给定

楼主:
回复:王波7898

“经典经验:测量CVD点电压,正常值在2.5V--2.7V之间,如果电压偏低,100V1UF电容坏!!!!更换即好!!! ”100V/1uF好像是100V/0.1uF吧。

网友D(2012-10-08):
对:王波7898关于经典经验:测量CVD点电压,正常值在2.5V--2.7V之间,如果电压偏低,100V1UF电容坏!!!!更换即好!!!内容的回复:

我换了。但运行不到一个钟还是一样的出现POFF然后就自己停了。请问还有其它原因吗?

网友E(2012-12-19):
知道了,我换换试试。我怕是其他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