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中DESUB问题

楼主(2009-09-14):
DESUB   D100 K4  D120

这个语句中D是前面运算了的值为10.4,到这里D120下面的值就是-------,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能直接减K4吗?

好好看看手册

http://www.ytleader.cn

网友B:
desub是浮点数指令,K4是常数,需要转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C:
楼上说的不对,DESUB对常数会自动转换为浮点数。

显示————,我估计是D100的数据有问题。建议点击“在线”→“监视”→“软元件批量”,监视D100和D120的数据。

另外如果用FXGP软件是不能显示浮点数的,建议用GX DEVELOPER软件。

网友C:
看一下2N的编程手册DESUB相关内容

常数K,H被指为源数据时,自动转换成二进制浮点值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