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TOUCH图控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9-09-14):
各位朋友,最近遇到一个现象,INTOUCH图控的所有数值全部突然显示为零,但是图控和PLC的硬件连接测试后发现是正常的,没有出现硬件的中断,把电脑重新启动后图控又恢复正常了,请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很急!

网友A:
I/O停止了吧?是DEMO版软件?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操作站重启后,所后数据还是为零,而且备用的机子也一样,怎么解决啊,拜托各位了。。。。。。

网友B:
我们单位是这样处理的,判断为通讯阻塞,在操作站重新拼写了一个ROUTER地址,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C:
同意1楼的,不是硬件原因,是软件设置问题

网友D:
是上、下位链接的通讯问题。

网友E(2009-12-25):
看一下你的通信设置是不是丢了

网友F(2010-05-28):
应该不是什么设置的问题 估计是你的KEY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