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PROG灯常亮!

楼主(2009-09-14):
各位高手!现手上有一台FX2N16MT的PLC,上电后PROG红色指示灯常亮!用GPP的软件做通讯测试显示为FX1N的,既不能读出程序又不能写入!清除内存也不行!写入时老是显示内存不足或参数错误!通过PLC诊断(E65535),不知何故!还请高手解答!

网友A:
您好,我这可以维修的,也有编程电缆卖,谢谢,QQ523860371

网友B:
你到网上下载一个FXWIN软件试试,同时你要准备好相应的通讯电缆。

网友C:
参数有没有错呢,bu

楼主:
参数没有错啊 !上载也不行啊!我在东莞啊!可以维修吗?

网友D:
可以的话,点击“在线”→“监视”→软元件批量监控以下D8060~D8067看看有没有值,有的话是错误代码。如果和编程软件都通信不上,那只能找维修了。

网友E(2009-10-20):
换个电池试试,好象有这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