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位置偏差

楼主(2009-09-15):
         大家好,我用松下PLC-FP0控制广州数控的伺服放大器时,出现伺服电机运转距离有很大的偏差,经检查后发现:PLC输出脉冲个数没有问题,但是观察伺服放大器的当前位置脉冲时发现,接收的脉冲个数却总是多于PLC发出的脉冲,而且时多时少。10000个脉冲就多出300---500个脉冲,PLC与放大器连接是用集电极开路输出方式的,在线路信号抗干扰方面也应该没问题。请教大虾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有什么把握说“在线路信号抗干扰方面也应该没问题”呢?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可以解决,出现这个问题还是干扰问题,不光是屏蔽线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地线问题,我国实行的三相四线制,地线和零线有可能接在一起,外部干扰可以通过地线反馈到输入端。

楼主:
    我把PLC和伺服放大器单独移到别的电源(不同变压器的电网电源),接上地线再试,结果还是一样,郁闷哪,会不会是用集电极开路连接放大器的稳定性不好造成的呢?如果PLC的输出脉冲用MC3487转换成差分输出去驱动放大器行不行呢,不知那位大虾做过没有.能指点一下不.

网友C:
如果你有示波器,问题很容易查找出来。很多小的干扰脉冲都很容易引起识误计数,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