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var 71故障求助

楼主(2009-09-15):
我公司的上料小车采用的是施耐德ALtivar 71 315KW-500HP 380/480V 的变频器,电机是250KW的,用于起重方式。

现在变频器常常报 Brake control 制动控制和电机短路故障,出现故障后进行断电复位后又恢复正常,但是一直没有找到问题所在,有没有施耐德变频器的高手,请指教!

网友A:
是否负载惯性挺大,有无加制动电阻,电机参数是否优化,好几种原因都能导致这个故障

网友B:
重新优化一下,试试,

网友C:
lz怎么不 说话了

优化好了没吗

我就是 优化的

好了

网友D:
电阻是否进行自整定

或者基本参数为设定

网友C:
其实可以看看 线是不是松了

楼主:
我们按厂家的要求在检修停机4个小时后,进行了自整定,但是问题还是出现

楼主:
有加制动电阻,经过调整加减速时间,比以前好了一点,故障频率低了一点,但还是没有完全解决

网友A:
把电机控制类型改为开环矢量电压控制,定子压降补偿改为90%,电机开关频率不要太高,推荐在2kh左右,试一试也许能解决

网友A:
开环矢量控制下自整定有意义,重要的是把电机参数输对,还有一个把直流注入关掉

网友E:
我公司的变频也有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不知道为何!

网友E:
问你一下,你们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调的是多少,多长时间报一次故障呀!

网友F(2009-10-30):
可以进行一下自整定,记得整定前要保存当前参数,主要是冷态定子电阻和漏电感,定子压降补偿这三个参数!如果还报电机短路的话可以适当降低冷态定子电阻,记住是微调!

网友G(2010-02-09):
您好:

请问一下老师们 有一台Altivar71变频器 标注电压范围380V~480V 可移接到460V电压上使用 输出电压在420V左右 频频发生烧电机现象(用在卷丝机)请问是否改变参数还是什么原因呢?目前加变压器来 使用。型号是:Altivar71 45kw/60hp的变频器. 谢谢

网友H:
传个图纸上来分析哈,

网友I:
楼主说的这个问题比较奇怪,不知道楼主是在哪里,可以的话,去现场需要时间这个问题肯定是很解决的,自整定都不行,我电话13924026508

网友J(2010-03-11):
不会是电机风扇线断了吧,我遇到一次

网友B:
建议找厂家更换电流检测线路板

网友K:
先查查你电机的绝缘吧

网友L(2011-01-18):
我公司和楼主所提一模一样,经常在抱闸刚打开的时候报“电机短路 电流限幅中”,查故障记录电流700A+,但是频率才不到5HZ,进行完自整定就好了,用500V摇表测电缆和电机都没有问题,但用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夏天还好,尤其是冬天,实在不知道怎么解决了,老这样也不是办法。

网友M(2011-04-17):
启用“制动逻辑控制”功能吧,对于起重提升带制动闸的设备很有用。

网友N(2011-11-03):
大家如果在施耐德变频器使用上有疑难问题的话,可以参考这本书《施耐德变频器的应用》,此书于11年10月出版,
作者邢建中 ,此书在各大网上书店(如当当网,淘宝网,中国图书网,中国科技金书网,卓越网)和各地大的书店都有。

网友O(2012-02-15):
电阻是否进行自整定

或者基本参数为设定

也可能是内部ig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