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接触器的问题

楼主(2009-09-15):
为什么接触器线圈不能和同电压等级的信号灯并联?我并联了以后发现有时候指示灯不会亮,有时候接触器不吸合,望高手解答

网友A:
你一并联的话势必会影响通往接触器的电流,电流达不到额定值的话也会造成接触器不吸和呀!

网友B:
分析的有道理,电压虽然一样,但是线圈的电流达不到,磁力就到不到,无法吸合!

网友C:
是的,应该是电源的容量太小。

网友D:
你那什么指示灯啊,怎么接线的,有图吗?

网友E:
线圈两端电压不是达到了么,为什么电流不能达到

网友F:
看并联灯与接触器线圈内阻情况而定

网友G:
因为你的接触器线圈和信号灯并联后与供电整体回路里是呈串联一组部件,所以会有此现象.只有并联后,再直接与电源并联,肯定OK!

                                                                            2009-10-7

网友H:
我们公司的交流接触器,线圈电压交流220伏的,并220伏的LED指示灯一直都正常工作,没发现楼主所说的情况。

建议你检查线路或者检查继电器接点是否接触不良导致接触器不吸合吧。

网友I(2009-10-23):
交流接触器与指示灯并联使用时,只要线圈两端电压达到后,出现楼主所说的情况应跟并联本身并无关系,可考虑从电压及接触器与指示灯入手检查.

网友J:
如果用变压器了可能出现电源容量不够,不然就是接线接错啦

网友K:
应该是电源的容量太小。

网友L:
我以前也用380V的,也是并联,从没有这种情况。(正泰或人民电器的接触器)。

所以我不知道,也来学习学习。

网友M:
同意9楼的意见,希望解决后能给个回复。

网友N:
只有两种情况:电源容量太小,或者接线错误。

网友O:
同时闭合时候电压不够

网友P:
我的几个开关控制柜都是指示灯与线圈并联的,没有出现吸不上的现象,请检查元件和接线有无问题,

网友Q:
你的隔离变压器容量太小。

网友R:
LED的耗电极低。一般的接触器线圈电压是经过变压器的。检查供电回路和接线。

网友S:
我也经常 并联使用 没什么问题 啊你有可能线路不对 或是线路接触不良 好好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