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9-09-15):
我公司的上料小车采用的是施耐德ALtivar 71     315KW-500HP    380/480V 的变频器,电机是250KW的,用于起重方式。

现在变频器常常报   Brake control   制动控制和电机短路故障,出现故障后进行断电复位后又恢复正常,但是一直没有找到问题所在,有没有施耐德变频器的高手,请指教!

网友A:
你这问题我们可以解决,广州市内可上门服务,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  13418005198  QQ:1052044197  李小姐

广州友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维修自动化设备,价格实惠,周期短。

公司网站:www.gzyoyi.com

网友B:
制动参数设定有问题!

网友C:
传送方式是否选好,它分物料输送和起重还有一个想不起来,在宏配置里检查看看。

网友C:
加减速是否设定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