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MT500的RS422/485连变频器怎么设置

楼主(2009-09-15):
RS232在系统参数里选择了PLC型号,

RS422/485连变频器, 怎么设置呢?

网友A:
MT500只能接一台设备!

接了PLC就别想接变频器了!

换威纶6070iH吧

楼主:
它那个PLC 232 和 PLC485 在两个端子上,  实际上只是一个通讯口?

那么那个PC 232 就只能用来下载, 没有实际用途了?

网友A:
那个PC232是用于下载程序的

下载完程序后,你可以用RS485的口接一台485的设备,或者用RS232的口接一台232的设备。

但是无论接232还是485,只能接一台。

当然有一种情况是例外,使用RS485-2线的。它可以并联起来接多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