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失重式喂料机的方案

楼主(2009-09-15):
失重式喂料机是集计算机、电子与机械技术为一体的智能化自动生产设备。系统利用变频或伺服电机,采用重量反馈速度控制的方式,通过螺杆(泵),对各种物料实现均匀地精确喂料。
一、工作原理:高灵敏度称重传感器将即时重量变化在称重终端上准确反映出来,S7-200 PLC通过端口采用RS485通讯方式准确地采集瞬时流量,数字式传输,确保零误差。224XP高速CPU调用西门子标准PID库(基于K.J.Åström和T.Hägglund在1984年提出的延时反馈算法)进行闭环控制,输出4~20mA信号驱动执行机构的速度,从而达到精确喂料要求。
二、机械:结构简单、紧凑、体积小、安装维护方便、带保护锁块,快拆分结构、抱箍式连接、轻质齿轮箱,球形料斗,所有与物料结触部分均为不绣钢材料。
三、电气: 称重传感器----美国托利多
称重终端----加拿大杰曼
控制器----德国西门子224XP
变频器----台湾台达
触摸屏----国产昆仑
电机----上海卓夫朗
四、技术参数;
喂料范围:0.5~800Kg/h
动态控制相对误差:≤±0.5%
重量分辩率:1~5g

安徽省明光市苏宏失重设备厂

网友A(2009-12-28):
深圳市赛远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是从事工业自动化的通讯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公司,研制生产的SY-WT6系列无线通讯模块采用先进的频率合成技术,CPU锁相环控制,专用于Profibus\MODBUS等无线数据通讯,能适应各种点对点、点对多点的无线数据通信方式,具有通过无线方式完全隔离现场危险信号,收发一体、安装方便、使用简单、性价比高、稳定可靠等特点,广泛用于西门子PLC的无线数据的远程采集、控制系统之中,是传统有线通讯系统的更新换代产品。

 载波频率: 433MHz ISM频点;
 多种可选的通讯接口:RS-485;
 8个通讯信道,也可根据客户要求扩展;
 传输数率:9600、19200bps;
 数据格式:8N1/8E1/8O1;
 提供方波传输功能,方便非标的编码客户使用;
 收发一体,半双工工作模式;
 低功耗,并具有休眠功能;
 工作温度:-35℃ ~ +75℃(工业级);
 天线阻抗:50Ω(标配为SMA,可定制);
 符合EN 300220 and ARIB STD-T67标准。
 内部采用进口功放模块,发射功率可调(0.01 ~5W);
 数据信号透明传输,带前向纠错功能,误码率极低;
 SMT工艺、金属外壳、安装方便;

该Profibus无线通讯模块SY-WT6,采用最新的无线技术结合Profibus通讯协议的无线通讯,为最新力作。详细情况请访问:http://automation.futurelooks.cn

欢迎各位联系咨询更详细的信息,QQ:784979763。也欢迎加入工业通讯群:100019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