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MM420变频器同时读出电机的各项参数?

楼主(2009-09-15):
用一个PROFIBUS连接了一个MM420变频器和西门子PLC300,然后MM420连接了一个三相电机,我想同时读出电机的频率,转速,三相电流,三相电压等等一系列参数,用于电机的故障诊断,不知道怎么编程,知道的一定告诉一下啊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

楼主:
我现在用了多次调用SFC14,SFC15,发送PWE读参数值命令,第一次调用传送“控制字,速度给定”正确,第二次调用读取电机电流、第三次调用读取电机电压。监控发现第二次与第三次读取的数据是一样的,不知道到底怎么搞啊?另外以前试着在PZD去读过程反馈值,可是一个PZD是16位,电流,频率都是浮点数,读出来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哪位大侠能帮忙解决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