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RN原点回归指令只能向单方向运行的问题

楼主(2009-09-15):
我用ZRN指令来控制步进电机,因为仪器的机械结构已经定了,所以电机摆放的位置也决定了正、负脉冲的运行方向。可在用到ZRN原点回归指令时遇到了麻烦,《技术手册》上写原点回归时是向CH0脉冲量的现在值寄存器(D1348、D1349)内容量减少的方向运行的。而我希望ZRN指令一执行,步进电机往CH0脉冲量的现在值寄存器(D1348、D1349)内容量增加的方向去运行寻找近点信号(DOG),因为我仪器的原点是在另外一边的,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谢谢~~

网友A:
把电机反接,就可以了

网友B:
你不一定要用ZRN指令呀,用别的指令也能实现回原点功能嘛,很简单的。我正在做的设备控制5个步进马达,回原点都没有用ZRN指令呀,QQ262291782

网友C(2009-10-22):
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也是将电机反接的.但总觉得没有OMRON的方便.不知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D:
将伺服的脉冲加方向的方向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