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故障

楼主(2009-09-15):
       我有一台S7---300上电SF指示灯就亮,不知是硬件狗坏还是程序坏。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这是多方面的,你看cpu 在线的错误信息提示是什么?

网友B:
系统故障。可以用s7的诊断功能诊断一下。在你编写的程序中如果有变量超过了所组态的硬件的范围,也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C:
程序内部问题,有搜寻不到的地址或者组态不对等

网友D:
是什么样的故障?那个灯亮啊!

网友E:
一般是程序的事,..........

网友F:
呵呵,下个最简单的程序看看啊,排除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