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09-09-16):
有一个欧陆590编码器的问题讲出来大家帮忙解决一下,编码器是光电编码器,它的A,B脉冲接到590里,同时在两个脉冲信号上并有1K的电阻。现在我买了编码器的备件,型号和原来是一样的。但是装上之后只要开始运转,电机就处于失速状态。编码器厂家说编码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这里接线方式也没有改变,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该怎么解决?

网友A:
电源电压对吗?可以在电枢电压反馈情况下监视一下编码器是无信号反馈还是极性反了。

楼主:
电源电压是没有问题的,极性也每问题,我调换试过了问题还是依旧存在。

网友B:
仔细查看编码器的脉冲数是否和原来的一致。

网友C(2009-10-26):
编码器的脉冲数  如果不对也是不行的额!

网友D:
这个复杂了,像是速度环开了,估计是接线有问题

网友E(2010-06-22):
简单的来说就是相当于你把速度反馈取消了,电机不失速才怪.

检查速度反馈面板上的硬件开关设置有没错

网友F(2011-09-13):
学习中,向各位老师致敬

网友G:
A,B脉冲接反,一般有什么现象啊?请师父指点下

网友H:
换个编码器看看,现场市场销售很多水货假冒的编码器,尤其是欧姆龙系列的 很多仿的,同行朋友要注意了-----

-------------------------------

大量收购欧陆590,ABB直流调速器,西门子6RA70,安萨尔多等直流调速器壳体完好报废大量回收

大量收购 欧陆SSD直流调速器590C,591C,590+,590P全系列,ABB直流调速器DCS400,DCS500,DCS800,西门子6RA70,大量收购拆机/二手/报废变频器、触摸屏、伺服、接触器、断路器、开关等产品。联系QQ445772180(注明工控电气}
以上机器报废 壳体大量回收,可上门交易,欢迎你来交易,
电话15805876438 ,QQ:445772180

网友H:
如果A,B脉冲接反的话会出现速度反馈故障报警

网友G:
呵呵,我很想接反试试,就怕搞坏设备

网友I(2011-11-14):
590编码器可以修复吗,

网友I:
GAL22V10D25LJ的芯片是啥芯片,内有程序吗,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I:
590编码器反馈板的芯片GAL22V10D25LJ内部有程序吗,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J:
看看编码器分辨率对不对,再看看脉冲是上升沿的还是下降沿的。

网友K:
失速后报故障吗。

网友L:
590专业维修13830812651

网友M(2012-11-08):
590光电编码板故障  更换一般就好了

网友N:
共同交流:fwhot_2009@163.com

网友O:
好像脉冲的极性反了吧

网友P(2014-08-07):
编码器失速有以下几个可能:1,编码器坏, 2,编码板坏  3,编码器相线接错 或者断线 4,编码板 电压设置没调节到位  不能给编码器提供供电电压 5,590参数编码器线数设置不合理

网友P:
引用 网友I:
GAL22V10D25LJ的芯片是啥芯片,内有程序吗,...

有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I:
590编码器可以修复吗,

可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