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_200的Q0.0为什么不能用了?

楼主(2009-09-16):
请问我已经让Q0.0线圈通电了(Q0.0=ON),为什么Q0.0的常开点还不闭合呢?

楼主:
 PLC上的Q0.0指示灯也不亮

网友A:
监控一下

看看软件里边其他的q点能不能用、

如果其他的能用,则证明有问题了

网友B:
把程序全部删除,然后写个简单的语句,看亮不亮,如是硬件故障,本人愿有偿指导!QQ 414444214

网友C:
是不是输出短路了??

网友D:
是不是有部分程序对Q0.0进行着复位

网友E:
你是否使用高速计数起功能.或者重新写一个程序下载.看Q0.0是否使能,一般使能后指示灯会点亮.

网友F:
同意以上观点。看看程序里面是否有对Q0.0多次输出的网络段。使用交叉参考即可。

网友G:
q0.0用重复了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关于是不是有部分程序对Q0.0进行着复位

网友I:
可能是重复赋值了,查一下

网友J:
双线圈问题,可能性最大! 初学者容易反的错误!

网友K:
你不用程序控制,直接在符号表中给Q0.0为1. 看看有没有输出。如果有,证明硬件没问题,是软件的问题。